导出的光绘没有钻孔表怎么解决

楼主(2022-06-10):
首先使用这个小眼睛也就是show element 命令查看钻孔表所在层
查看层时如图打开other segs和text 然后点击钻孔表

点击后会显示钻孔表相关信息

查看到钻孔表所在层
然后打开光绘输出界面也就是Artwork,也就是这个摄像机小图标,也可以在菜单中选择

然后在钻孔层下右击任一个层添加

找到相应的层添加即可

添加后再导出的钻孔层就会含有钻孔表。

网友:
    在钻孔表所在图层添加就行了嘛?

网友:
没有,要加上去,不然,pcb板厂做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