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辐射骚扰测试的问题

楼主(2022-06-10):
最近在做一款产品的EMC辐射骚扰测试,在特点频点发现是接手柄的线缆的辐射发射造成超过标准限制,因为把手柄加整个线缆去掉的时候就明显没有这几个频点的超标了。
那么问题来了,因为最近看了差模和共模的概念,有点迷糊,我的理解是:
1:这个问题应该是线缆上面的共模辐射导致超标。不知道理解对不对?有没有可能是差模电流造成的?
2:如果整改,我的思路是,和这个手柄相连的所有的PCB布线在主板上要处理好,所有的线要就近参考相邻层的GND,且不能跨分割
3:还有一个疑问,就是要不要再进手柄线的connector处,每根信号线都加电容呢?或者加一些滤波?
以上三个疑问有没有相似经验或者高手能够提供一点思路?感激不尽

网友:
    应该是手柄里的某些信号线上的杂散辐射吧

网友(2022-09-16):
    绝大多数辐射问题都是共模辐射出去的,差模辐射的概率很小,除非板子上的环路做的非常大,但这个可能性比较小,因为板子上的回路一般会在layout时控制的比较小,如果是多层板有参考面会更小。connecter处增加电容可行,需注意此处电容不要太大,比如1000pf可以。另外可考虑加强主板和手柄处地的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