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开关电路是怎样工作的?

楼主(2022-06-10):
mos管开关电路是怎样工作的?

网友:
    GS间加电压,DS间就可以导通,就这样通过GS来控制DS,起到开关作用。

网友:
    mos管开关电路中要用到MOS场效应管来代替开关,场效应管有三个极:源极S、漏极 D和栅极(或叫控制极)G.
工作原理是:在给源极和漏极 之间加上正确极性和大小的电压(因为管型而异)后,再给G极和源极之间加上控制电压,就会有相应大小的电流从源极流向漏极 ,如果信号电压够大,这个电路就能瞬间饱和而成为一个开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