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封装改动后,为什么在PCB上不会改变呀?怎么同步改动?

楼主(2022-06-10):
我重新导入网表也是一样

网友:
    不知道你是怎么样改动封装的?如果是在库里面更改,那你需要UPDATA symbol   如果你直接在板子上更改盘信息应该会有直接改变,你重新导入网标如果封装名没有变,allegro默认你板子上的封装,不会在库里面更新的

网友:
    在库里改,然后更新

网友:
    2楼正解,要养成,库里改了,pcb要及时更新的习惯,不然,时间久了,虽然库里改了,但实际pcb没改.

网友:
    运行下DRC再导入

网友:
    Place-Update symbol更新不了吗

网友:
    在placement edit模式下,find里勾选symbol,找到想更新封装的器件,右键选择refresh symbol instance

网友:
    Place-Update symbol或者删除器件再重新放置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