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有电阻吗?怎么测电阻?

楼主(2022-06-10):
    二极管有电阻吗?怎么测电阻?

网友:
    二极管也是有电阻的。而且通常可以用来判定二极管有没有击穿或烧毁,并可以通过测量电阻来判定二极管的正负极。

网友:
    有的,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根据材料有所不同,有大有小但一般来说反向电阻的阻值都会在300kΩ~无穷大,而一般正向电阻则会比反向电阻小100倍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