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中新建PCB板怎么是白色的

楼主(2022-06-10):
    RT,为什么没有黑色的网格?

网友:
    电路板的颜色可以随意更改的,菜单栏——设计——板层颜色,更改相应选项即可。
    如图:更改红色箭头所指向的选项。

网友:
    菜单栏Design-Board Options将sheet positon下边的display sheet前的对号点击取消即可。

网友:
    altium designer 中新建PCB板颜色是可以自己选择的,所以白色也是很正常的。
altium designer 中新建PCB板颜色设置为白色的方法:
    方法一:菜单 "工具_优先选项_PCB Editor_Layer Color",将Board Area Color项改成白色即可。
方法二:按L,将Board Area Color改成白色即可。
    要改成别的颜色同上方法选择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