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晶振是50MHZ的,怎么能分频得出15M?

楼主(2022-06-10):
cpld,晶振是50MHZ的,怎么能分频得出15M?

网友:
直接利用开发工具(Quartus II或者ISE)中的IP Core将50MHz的时钟信号分频至15MHz

网友:
    先利用开发工具(Quartus II或者ISE)中的IP Core将50MHz的时钟信号3倍频至150MHz,然后再将其10分频,就得到15MHz的时钟分支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