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的左右声道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要区分?

楼主(2022-06-10):
音频的左右声道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要区分?

网友:
人耳之所以能准确辨别发音点的方位,是因为声源与双耳之间存在着角度差。这个角度差使声源传到左右耳的时候产生微小的时间差,而人耳对这微小的时间差非常敏感,从而使人能够产生准确的方向感。

网友:
开普勒效应?

网友:
我用软件分析过,对于声音波形来说,左右声道是相同的,但是硬件上的波形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左右声道信号完全一样的话,说明声源离两个立体声录音话筒的距离一样。

网友:
    如果是标准的音源,左右声道不是完全一样的,是有区别的。左右声道存在的意义是跟我们左右耳对应的,这样能更好的分辨出声音的方向,好比玩CS,如果没有左右声道你都不知道敌人在那个方位,什么时候被打死都不知道。左右声道只是个基础,后面还衍生出了什么中置、低音、左右环绕等等声道。分的越细致你听的时候就越真实,那样你就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网友:
    设想一下在看大片,电视画面是一架战机从左到右掠过屏幕,音箱播放的轰鸣声也需要与之同步从左至右,这样才有现场真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