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ADS中原理图和PCB LAYOUT怎样快速查找元件和网络?

楼主(2022-06-10):
请问pads中原理图和PCB LAYOUT怎样快速查找元件和网络?

网友:
找器件:S U1(查找U1器件),找网络:N DM1(查找DM1网络)。

网友:
LAYOUT 我用 SS xx
LOGIC 我用S xx

网友:
你在layout中用Tools->DxDesigner…将原理图和PCB关联到一起,然后点击layout中的Net即可在原理图中显示该Net的位置。

网友:
用S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