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带的(.lib)文件的封装怎麼查看呢?

楼主(2022-06-10):
请问allegro从CIS中导入网表时,footprint报错,我想我还是没有弄清楚到底怎么正确添加footprint。

网友:
allegro的封装文件后缀应该是DRA和PSM才对。
如果是需要看库里的封装,点place --manually
高级设置中把library前面的勾选上,然后在placement list
中选择package symbols,就可以看到库里的所有封装的信息了

网友:
在CIS中双击元件,元件的footprint属性就是指的封装,这个名字和你的封装文件(*.dra,*.psm)相同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