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遥控器载波频率指的是什么?

楼主(2022-06-10):
    无线遥控器载波频率指的是什么?3 w* w4 E# b$ v; d

网友:
    无线遥控器常用的载波频率为315mHz或者433mHz,它是一种用来远程控制机器的装置,在生活中也得到较为广泛的作用。

网友:
    一般无线遥控器的频率就是指无线遥控器使用的无线电频率,除非特殊用途,一般的遥控接收装置在接收一个无线电频率的时候,最佳是±0.5‰的偏移范围,实际使用环境中常常在3‰左右,如果超出了这个范围,遥控器的距离及灵敏度就会急剧减少和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