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建电路图,使用off-page,为什么说没有接地呢?

楼主(2022-06-10):
Pspice建电路图,使用off-page,为什么说没有接地呢?确实有接地啊,但是提示很多地方is floating

网友:
pspice 是电路分析软件,提示很多地方连接的是悬浮地,请用查找功能,把所有要接在一起的地电位(0v或-V)都统一命名为同一个接地元件号。

网友:
需要关联所有的接地到一个新建的接地上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