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在30G以上的频率中CST如何馈电?

楼主(2022-06-10):
最近仿了个天线频率在40G到50G,但是CST的波导馈电出现高次模,无论怎么样缩小端口都消除不料,想请教高人如何在CST中实现对如此高的频率器件馈电

网友:
在尺寸上也应该考虑一下吧

网友:
    高次模太多,可以在开始端口设置的时候增加模式的个数,那样能够吸收高次模

网友:
    馈电端口使用工作频率对应的标准波导口,拉长离主结构远一点,让高次模衰减掉,我就不信还能有什么高次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