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信号和直流信号叠加问题

楼主(2022-06-10):
如图交流电和直流电同时施加在一个电阻上,能做到相互独立吗,能分别改变施加的电流大小吗

网友:
    不能简单同时施加信号,交流电源对直流电源的影响很大

网友:
    你的原理图不全,但每个电源都有个电源的内阻,理论上你加大信号是电流是会变大,但要考虑两种电源之间是否有相互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