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p LeadFrame封装设计求助

楼主(2022-06-10):
最近在弄LeadFrame封装。需要用到软件cadence Sip 实现引线框架设计。连接wirebond。遇到的问题如下:
1、如何实现将die pad/finger pin的 pin name/ pin number 显示成label的形式。并在导出DXF文件时可以导出这些层次。

示意图如下:
在sip 里显示是这样,die pad已经存在pin name的信息,但不显示为label(或text)层次,导出的DXF就是一个空框。

需要导出的DXF是这样:

网友A:
    工具栏 MANUFACTURE==>Documentation==>Display Pin Test

网友(2022-07-30):
    按照一楼的方法先产生文字,然后再显示需要文字的图层,再export DXF

网友:
    想请教下,SIP中怎么添加leadframe?找遍全网都没有相关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具栏 MANUFACTURE==>Documentation==>Display Pin Test

想请教下,SIP中怎么添加leadframe?有块基板要用到引线框架,但是找不到相关的学习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