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里pdf out有没有函数?

楼主(2022-06-10):
    请教下,16.6里pdf out有没有函数可实现呢?
    查了帮助文件是这样描述:

    pdf_out <design_name> [-s] [-B] [-C] [-r] [-h] [-p] [-t][-u] [-n] [-m]等后面还有一堆参数

    有么axl函数可以直接调用呢,目前可以录宏来实现,还是想找找这函数,求教。

网友:
    allegro skill选择和获取函数
    对Allegro中的对象进行操作,比如移动、删除,都需要先选择和获取该对象的dbid。选择操作包含一些选择设置比如是只选择Symbol还是Symbol和Via都可以选等等,然后通过axlSelect 相关函数来选择具体的对象,然后是axlGetSelSet函数来得到那些被选择的dbid。
    AXL-Skill函数支持多种选择的方式,比如单选择一个对象,或者是框选多个对象,又或者说是使用Temp Group的方式来选择多个对象,不过通常对象只有在当前可见(Visible)的情况下才可
    以被选择上(除非设置了invisible选项)。

网友:
    可通过axlRunBatchDBProgram来实现,下面示例代码,供参考,写得不好请指正
    procedure(batchExportPdfFile(brdName pdfFilmList)
            prog( (batchTitle batchCMD optionalCMD wrongFilmList)
                    allFilmList=axlGetParam("artwork")->groupMembers
                    foreach(pdfFilm pdfFilmList
                            if(!member(pdfFilm allFilmList) then
                                    wrongFilmList=if(wrongFilmList strcat(wrongFilmList " and " pdfFilm) pdfFilm)
                            )
                    )
                    if(wrongFilmList then printf("Wrong film name %s!\n" wrongFilmList) return(nil))
                    axlDBRefreshId(nil)
                    foreach(pdfFilm pdfFilmList optionalCMD=if(optionalCMD strcat(optionalCMD strcat(" -f " pdfFilm)) strcat("-f " pdfFilm)))
                    sprintf(batchTitle, "Export %s" PoxP["pdfName"])
                    sprintf(batchCMD "pdf_out %s -o %s -c %s %s -w -p -P -B -x" strcat(brdName ".brd") strcat(PoxP["pdfName"] ".pdf") "pdf_out_config.txt" optionalCMD);
                    if(axlRunBatchDBProgram(batchTitle batchCMD ?noLogview t ?noProgress t ?noExitMsgs t) then
                            axlUIViewFileCreate("pdf_out.log" "pdf_out.log" nil)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