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教程1】ARM功能手机-开发板上电教程

楼主(2022-06-10):
开发板上电教程
——疯壳·开发板系列

    图1
    硬件连接
    做完全部的实验,需要有以下模块∶
    WT 手机开发板(手机主控底板+手机电容屏模块+FPC 30P排线+GSM天线);
    200W摄像头模组;
    心率体温模块;
    NFC模块(带卡片);
    WT_手环开发板;
    3.7V锂电池;
    Micro USB数据线;
    耳机;
    TF 卡;
    SIM卡;
    杜邦线;
    这里我们就以完整的实验为例来进行硬件连接,首先通过 FPC 30P 排线连接屏幕模块背面的 J1和主控底板的 J4,如下图所示∶

    图2
    通过杜邦线连接心率体温模块,主控底板上使用到J9 与J10 引脚,与心率体温模块的引脚一一对应,分别为∶Output->SPI MOSIIJ10)、POWER->SPI CSU10)、GND->GND(J9))、3V3->3V3(J9)、SCL->SCL(J9)、SDA->SDA(J9),如下图所示∶

    图3
    通过杜邦线连接NFC模块,主控底板上使用刚到J7与J10引脚,与 NFC模块的引脚一一对应(串口引脚交叉),分别为∶RX->TX(J7)、TX->RX(J7)、GND->GND(J7)、3V3->3V3(J10),如下图所示∶

    图4
    将存储好音乐的TF 卡放入主控底板背面的 U8卡槽里。SIM卡放入主控底板背面的 SIM卡卡槽U11中。将 200W摄像头模组插在摄像头接口 CM1上。插上耳机,如下图所示∶

    图5

    图6

    电池供电
    可以将锂电池的正负极连接 到主控底板右下角的 J5两个引脚,其中方形引脚连接电池正极,椭圆形引脚(不确定可以使用万用表测一下,与 GND 连接)连接电池负极,如下图所示∶

    图7

    USB 口供电
    可以使用 Micro USB接口的数据线,就是一般安卓手机使用的数据线,插上主控底板下方的 USB接口即可,另一端最好连接手机的充电适配器,如下图所示∶

    图8
    注意;
    由于开发板中我们预先烧写好代码,会使用到 SIM900A。SIN900A 的启动电流峰值为2A,单独USB供电不足,需要使用到电池来供电,所以最好是电池和USB两种供电方式同时使用。

配套资料:http://www.fengke.club
套件地址:http://shop115904315.taobao.com
文件下载请点击:

网友:
    接口信号线定义很详细,同时板子上电的顺序很重要,不然又得模块先上电没法工作
    所以在软件上也可以加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