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频段的无线收发芯片 SI24R1 问题汇总解答

楼主(2022-06-10):
    本期是我们新推出的技术问答系列。该系列是针对演示某款产品的功能以及该款产品的一些常见应用问题解答。

      小编针对2.4G频段的无线收发芯片——SI24R1,在开发过程中会遇到的问题统一进行汇总解答。不管您是首次了解到SI24R1的新朋友,还是之前已经关注过或使用SI24R1的老朋友,您关心的问题都将得到一一解答。

技术提问

1.Si24R1可以和nRF24L01+互相通信且软件上兼容吗?

    Si24R1可以和nRF24L01+互相通信,通信协议完全兼容,同时Si24R1能够软硬件兼容替换nRF24L01+。

    R1与01+有两点差异(Si24R1替换nRF24L01+时需要注意):

    (1)一个是Feature寄存器的最后一位,Nordic不管你设不设置都会回复ACK,R1修改了,你设置为1的时候就不会回复ACK。

(2)R1作为接收端,如果纹波过大,有可能导致数据解调失败,可以用R1发射,01+做接收验证测试。

2.可以简单介绍下Si24R1的优势吗?

与nRF24L01P完全PIN对PIN兼容,可以替换使用。功耗方面:R1静态功耗为1μA,0dbm发射电流比nRF24L01P高一点点。R1功率可调,最大发射功率为7dbm,发射距离更远,同时成本更低。

    3.Si24R1有US/CAN/EU认证么?

这些认证要求比较少见,而且过认证应该是成品过认证,没有单独芯片过这种认证,我们有客户用R1做成的成品通过CE和FCC认证。

    4.Si24R1数据包格式是怎样的?

    Si24R1 基于包通信,支持多种通信模式,可以手动或全自动ARQ 协议操作。一个完整的ARQ 数据包,包括前导码、地址、包控制字、负载数据以及CRC。其中负载数据长度支持1~32 字节动态数据长度。

5.Si24R1通信距离较近,除了功率影响,还可能是什么问题,如何调整?

    SI24R1的板子通讯距离近,可能是由于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除了软件上的功率值设置外还有通信模式、通信数据长度、通讯速率等因素,硬件方面射频链路的布局走线以及天线的选择都会有很大的影响,通常硬件设计不合理造成的问题比较多,建议按照官方参考设计进行研发设计。

    6.Si24R1具备蓝牙接收功能吗?

可以接收蓝牙广播包,同时可以模拟蓝牙广播包发射。

7.如果在PCB上做天线,Si24R1距离可以做到多少?

    Si24R1在空旷环境下,距离是可以达到200-300米左右。如果采用板载的PCB天线,尽量使用常见的标准的2.4G天线,不建议自己随意设计。一般外置天线比板载天线的效果要好,传输距离会远些。从理论上讲,无线通信的距离可以看作两个因素的组合,通信方案本身的性能和现场的实际环境。通信方案的本身性能可以用链路预算来表示,链路预算=发射功率-接收灵敏度,链路预算越高,则通信能力越好,可以认为在自由空间的传输能力越好;现场的实际环境主要是传输的介质衰减,空气/阻隔都可以认为是传输介质,这个才和频率有关,不同频率的绕射散射能力不同。此外,还有干扰等也会带来传输距离的变化。通俗点来讲,无线传输的距离主要与发射功率和接收灵敏度,天线的增益,以及抗干扰抗噪声能力有关系。

    8.Si24R1是否支持多对一通信或者是否可以组成通信局域网?

Si24R1收发器可同时进行6个发送端,1个接收端之的双向或单向通信,可以直接支持 1:6 星型网络。局域网的组成也没有问题,主要是根据需求设定好配对的方式,互相通信的逻辑关系,理论上可以成百上千的模块进行相互通讯。

网友:
    这种收发器可以同时进行6个发送端和一个接收端之间的双向或者单向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