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一根导线多个网络标号导入PCB后网络好的名字

楼主(2022-06-10):
如图,三个地网络标号表连接在一起,导入PCB后,PCB的网络标号显示哪个标号

有没有方法可以指定导入PCB后的网络标号显示。比如我想导入后显示GND。

网友:
    之前导入的时候地线网络标号都会只会显示标的最多的,也没有改过

网友(2022-08-10):
    是安装网络名称的首排顺序的,你那上面应该显示的就是GND,如果去掉GND,则显示PGND12

楼主(2023-04-12):
    谢谢各位,貌似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
    可以的,如图,123是不同的网络名,然后再主线上加一个网络标号,最后导入PCB中就是567,主线上的网络标号是什么,最后PCB显示的就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