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器械EMC和安规测试

楼主(2022-06-10):
医疗器械EMC安规测试

一.电介质强度测试中这个A-a2,B-a是什么意思
二.漏电流测试中
1.加110%网电压于SIP/SOP什么意思?
2.B,BF,CF什么含义?
3.患者辅助漏电流和患者漏电流含义?
4.正常条件和单一条件什么含义?
5.BF,CF冒号:后面的值啥意思

哪个精通这些的?交流一下,

网友:
一.a-数字 是施加耐压的位置,b-数字是应用部分耐压施加的位置,具体看后面的附录里面有有框图。
二.b是代表要求漏电流防护,bf接触身体设备漏电流防护,cf是接触心脏设备漏电流防护。加110%网电源电压就是用242v进行漏电流测试。患者辅助个患者漏电流定义在标准里有。正常条件是LN两根线一起测试,单一故障是断开一根线测试。bf,cf型设备漏电流要求不一样的。最后欢迎北京都兴科思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参观。做emc,电气安全测试。有cnas资质哦,本人联系电话:13261397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