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输入失调电流越小,输入失调电压反而越大?

楼主(2022-06-11):
如图,两个运放的参数,其中一个输入失调电流±25nA,输入失调电压±30uV;
另一个输入失调电流±0.5pA,输入失调电压±150uV。
    输入失调电流越小,输入失调电压反而越大?

网友A:
    为什么不看一下输入偏置电流,一个可能是双极输入端,另一个为FET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看一下输入偏置电流,一个可能是双极输入端,另一个为FET输入。

确实如您所说一个是双极输入端,一个是FET输入。
    那么就是说双极输入失调电流更大,但输入失调电压更小;FET输入失调电流更小,但输入失调电压更大?是由运放结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