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别丝印神奇消失了,大家帮看看是什么原因了

楼主(2022-06-11):
检查图纸发现一个问题,有一个丝印点神奇消失了,如图,大家帮看看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A:
    看看大佬们怎么说

网友:
    是不是丝印的圆弧半径设为0 gerber输出时为0的没有输出 出gerber的高级选项中看下

网友:
    会不会是画在其它层了,导出时没选这个层

网友:
    看看丝印的keepout属性是不是被勾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大佬们怎么说

看看弟弟们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