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怎么把orcad中的元件参数导入pads中

楼主(2022-06-11):
请教下怎么把orcad中的元件参数导入pads中。拿到的 PCB文件是已经画好了,采用pads 画的,但是其中的元件看不到元件参数,想把orcad中的元件参数导入到已经画好的pads 中,怎么实现。

求助

网友A:
orcad 导网表的时候,把Part Value下面的{Value}拷贝到PCB Footprint那里,中间用英文逗号隔开!然后再ECO过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orcad 导网表的时候,把Part Value下面的{Value}拷贝到PCB Footprint那里,中间用英文逗号隔开!然后再ECO ...

方案是可行的非常感谢,我之前一直是按这个方法,只是在ECO 对比中没有设置相关的参数,所以没有同步过去。现在已经搞定了。非常感谢。

网友:
    怎们搞都有很多东西错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