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与单片机实现数据RS232串口通信的设计

楼主(2022-06-13):
    刚写完一个关于FPGA单片机实现数据RS232串口通信的设计VHDL语言程序,编译没有语法错误却出现Error: Current license file does not support the EP4CE6E22C6 device,以致于编译不通过,怎么解决,求高手帮忙解答,拜谢!

网友:
    应该是软件没有破解成功,有两个dll需要用破解器破解一下,才可以。

网友:
    是不是这个版本的quartus不支持这个device?

网友:
    license中有两个地方要换为您的网卡号,你改了几个。
如果只改了一下,然后破解了。估计你再改一下也可能用不成。我之前遇到过,我当时重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