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不接地为什么也可以测到波形?

楼主(2022-06-13):
今天试了下用示波器测晶振波形,没接地只接了探头也能测到波形。为什么能测到波形,电压不都是相对的么,没接地跟示波器没构成回路呀。

网友:
    DUT的信号地是不是接了大地?探头的地线夹也会通过示波器的保护地脚接到大地。所以两者是有可能相通的,只是这样地线环路大,干扰失真也会大。。。

网友:
    没接地的那个接头就相当于0了。

网友:
    这个有时是可以感应出波形的。

网友:
    兆赫兹级的信号具有电磁波的特性了。一根天线都可以接收。

网友:
    因为示波器内部本身就有参考地,此时输入信号是以示波器的地信号做参考,正确操作是地回路连接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