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4054E(线性锂离子电池充电器)

楼主(2022-06-13):
描述

  • TP4054E是一款完整的单节锂离子电池采用恒定电流/恒定电压线性充电器。其 SOT 封装与较少的外部元件数目使得 TP4054E成为便携式应用的理想选择。 TP4054E可以适合USB 电源和适配器电源工作。
  • 由于采用了内部 PMOSFET 架构,加上防倒充电路,所以不需要外部检测电阻器和 隔离二极管。热反馈可对充电电流进行调节,以便在大功率操作或高环境温度条件下对 芯片温度加以限制。充电电压固定于 4.2V,而充电电流可通过一个电阻器进行外部设置 当充电电流在达到最终浮充电压之后降至设定值 1/10 时,TP4054E 将自动终止充电循环。
  • 当输入电压(交流适配器或 USB 电源)被拿掉时, TP4054E自动进入一个低电流状态,将电池漏电流降至 2uA 以下。也可将 TP4054E置于停机模式,以而将供电电流降至45uA。TP4054E的其他特点包括充电电流监控器、欠压闭锁、自动再充电和一个用于指 示充电结束和输入电压接入的状态引脚。

特点

典型应用:500mA 单节锂离子电池充电器

Rprog电阻和充电电流Ibat对应表

绝对最大额定值

典型应用

封装信息

网友:
<(* ̄▽ ̄*)/,看一看,见一见。。。

网友:
感谢分享,正在学习中希望会有帮助

网友:
很细致,学习到了,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