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选型时应该要注意什么?

楼主(2022-06-13):
    单片机的选型时应该要注意什么?

网友:
    仔细调查市场,尽量选用主流的,货源充足的单片机型号,这些器件使用的比较广泛,有许多设计资料供学习或参考。

网友:
    单片机选型方面。量选择所需的硬件资源集成在单片机内部的型号,例如ADC,DAC,12C,SPI和USB等,这样便于整个控制系统的软件管理,减少外部硬件的投入,缩小整体电路板的面积,从而减少总体投资等。总体来说单片机的选型还是比较重要的。

网友:
    对于手持式设备,移动设备或者其他需要低功耗的设备,尽量选择低电压,低功耗的单片机型号,这样可以减少能量的消耗,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能尽可能选最好的单片机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