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接口有什么选择

楼主(2022-06-13):
做的是可穿戴设备,锂电池,电池没有采用BTB接口,因为成本比较高。 想问的是,如果电池的两根导线直接焊接到电路板上,有什么问题吗?看到好像有的设备是这样做的。如果用那种小白头,会不会运动的时候电源接触不稳?

网友:
只要质量可靠,一般都没有问题的。

网友:
请教一下什么是BTB接口的电池?

网友:
直接焊接固定没问题。

网友:
这个要看你用在哪个地方,选用合适的接插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