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程序到FPGA为什么用烧录一词?

楼主(2022-06-13):
下载程序到FPGA为什么用烧录一词?

网友:
    其实FPGA不都用烧录这个词的。一般CPLD和反熔丝的FPGA才会用烧录,SRAM工艺的就用下载(download)。烧录对应的可以用烧录器,不过现在CPLD都是在系统可编程,所以即使对CPLD都不用烧录了,而是叫编程或者下载。

网友:
    烧录(一般的),是指使用刻录机把数据刻录(也称烧录)到刻录盘。 现在有CD、DVD两种刻录盘,后者容量要比前者大的多1 \) q8 t4 \* @/ z2 }
    烧录就象COPY一样。把你电脑里的东西COPY在别的文件载体上,就象1.4寸的磁盘就可以说是一种烧录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