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通过3D查看时,颜色怎么都不能修改,就一种颜色

楼主(2022-06-13):
    AD 通过3D查看时,颜色怎么都不能修改,就一种颜色,更换任何颜色都没有变化

网友:
    可以改的,工具栏那里有

网友:
点开下拉框,里边就有颜色的了,黑色 蓝色 之类的

网友:
    主要原因是展示区域不在工作区内。通常是黑色区域为工作区。

网友:
    恢复默认参数试试

网友:
    需要选择PCB外框,重新设置一下板子外形,使之包围住你的画板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