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hester射频微波BMA系列连接器的特点?

楼主(2022-06-13):
Winchester射频微波BMA系列连接器的特点?

网友:
在大多数应用中,螺纹射频连接有时候会显得捉襟见肘,甚至是无法使用。

网友:
射频连接器之间的间距需要设置得非常小,防止无法承载螺母,或是卡/组件有时候无法使用,因为需要将其插进插槽中。

网友:
Winchester射频微波BMA系列连接器是一种盲配的新型射频同轴连接器。可用作各种各样微波控制电路的连接,尤其适用机箱、机柜的盲插合,有助于雷达等整机系统的模块化。Winchester射频微波BMA系列连接器的优势是:体型小、触碰安全可靠、机械电气性能良好、连接方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