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比较复杂的数字集成电路仿真,用什么软件比较好?画原理图--再仿真

楼主(2022-06-13):
涉及到较多移位寄存器,传输门,逻辑门。Hspice行吗?感觉Hspice处理的都是简单电路,我这个电路比较复杂。cadence 主要是模拟电路,数字电路仿真怎么样?modelsim支持画原理图,然后再仿真码?

网友:
    概念全错:Hspice才是用来做模拟电路的,混合信号也可以,我用之来处理后仿几十万器件的电路,无压力。Cadence当然可以用来完成你的设计,千门级的数字电路用spectre直接仿无压力。modelsim处理更大的规模,无压力。ISE是另一个概念,你混淆了。

网友:
    数字电路用vcs,ncsim和debuusy看波形

网友:
    做一个不算复杂的定制数字电路,且是从门电路开始搭,如果你会用cadence,无压力,且直接用spectre把电路当模拟电路来处理即可,仿真时间略长罢了。这个流程并不是常用的数字电路设计方法。一个在处理较大规模定制数字集成电路的方法是,建立基本电路单元,并同时建立verilog单元,画模块电路图和总图,然后用verilog-xl来跑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