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的PI、FR4与钢片补强选择与组装方式

楼主(2022-06-13):
    FPC生产中,常需要对局部或整体进行加强处理,即增加局部厚度或硬度,从而达到该款FPC的使用环境以及装机环境。用作FPC补强的材料,一般需要满足耐高温、耐酸碱腐蚀和耐低温等属性,行业中用到最多的就是PI补强、FR4补强与钢片补强。不管是哪种补强,最后均需要压合在FPC电路板上,根据不同的需要及使用环境,选择不同的补强材料,正确调整压合参数,控制压合时间,对提高FPC品质的不言而喻。

    PI作为一种特种工程材料,已广泛应用在航空、航天、微电子、纳米、液晶、分离膜、激光等领域。它具有阻燃性,耐高温耐低温同时具备,长期使用温度可在-200℃~426℃。在FPC制作中,使用到的PI主要是PI保护膜以及PI补强片。PI保护膜用作电路绝缘,PI补强板用在FPC金手指背部的区域。PI补强片的厚度主要是根据设计图纸及使用环境,选择不同厚度的PI补强进行压合。
    FR4本身作为一种耐燃材料,它的机械性能、尺寸稳定性、抗冲击性、耐湿性能比纸基板高,它的电气性能优良,工作温度较高,本身性能受环境影响小。在加工工艺上,要比其他树脂的玻纤布基板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在FPC制作中主要用作补强片,并且主要用作FPC焊接区域背部,用以加强焊接区域的硬度,保护贴片后该区域电子元件不因FPC的不断弯曲伸展而不良,同时也因其耐磨性比不上PI,一般不用做金手指的补强。
    钢片补强,主要指303不锈钢补强。303不锈钢是奥氏体型分别含有硫和硒的易切削不锈耐磨酸钢,用于要求易切削和表面光洁度高的场合。FPC补强往往形状不一,而不锈钢303易于蚀刻。因此,在需要高稳定性的FPC产品中,常使用此种钢片补强,因钢片补强不能使用CNC钻孔,也不能用FPC激光器切割,主要使用药水蚀刻的方法制作,固它的成本也相对较高了。

网友:
    整个过程中温度的稳定性很重要

网友:
    不错不错,很专业和深度,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