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分二三极管?

楼主(2022-06-13):
    如何区分二三极管?

网友:
    二极管有两个脚,三极管三个脚,三极管有电流变大作用(即,基极电流对集电极电流的控制作用。)二极管没有变大作用,它具有单向导电性的特点。

网友:
    二级管主要便是单向导电性,三极管主要是电压,电流的变大。

网友:
    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特点,基本上在所有的电子电路中,都要采用半导体二极管,它在许多的电路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是诞生最开始的半导体器件之一,其应用也非常广泛。
三极管的工作原理
    三极管是一种控制元件,主要用于控制电流的高低,以共发射极接法为例(信号从基极输入,从集电极输出,发射极接地),当基极电压UB有一个微小的变化时,基极电流IB也会随着有一小的变化,受基极电流IB的控制
    三极管在变大信号时,最先要进入导通状态,也就是要先建立合适的静态工作点,也叫建立偏置,否则会变大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