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系统比3.3V系统抗干扰能力强?

楼主(2022-06-13):
    5V系统比3.3V系统抗干扰能力强?
    有人说,在同样的环境下,防护措施也相近的情况下,5V系统会比3.3V系统的抗干扰能力强,所以主张尽量避免使用3.3V系统
    好像没有资料表明抗干扰性能能强很多,不过确实很难说服别人3.3V系统也可以同样稳定。大家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网友:
    这种说法不太恰当
我认为3.3和5V没有多大区别。
    而且举例来讲,PCI总线如果用5V的,只能支持33MHZ,而66MHZ或133MHZ都工作在3.3V。当然,可能不一定就是这个因果关系,但也可以作为一个旁证了。。。

网友:
    工作电压高,抗干扰能力强
这种说法是有根据的。
对于数字器件,信号是以电平的高和低区分的,通常当信号电平的高与低是以0.7VCC和0.3VCC划定。显然对3.3V和5V的系统,高与低判断分别在(1V, 2.3V)和(1.5V, 3.5V);对于1-1.5V和2.3-3.5V间的干扰,5V系统可以很好地滤除掉,而3V系统就要出错了。
    至于PCI总线工作频率高而工作电压低,是因为要降低功率消耗。

网友:
    5V是比3.3V抗干扰能力强一点.但功耗大.

网友:
    差分信号才有明显的抗干扰能力,这个说法不一定正确

网友:
    :hug::hug::hug::hug::hug:

网友:
    看看TTL和CMOS的门限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