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不知道按了啥,突然变灰了,图层也点不了

楼主(2022-06-13):
(图片)

网友:
可能是按了1,按2试试能否正常

网友:
    这好办不要乱动关闭软件再打开就行了

网友:
    这是3D显示的状态,可能是不小心按了数字3切换到了这个状态,按数字2可以返回去

网友:
    shift+S循环切换就好了

网友:
    键盘上方1 2 3 切换模式就好 2是2D正常画板的状态 3是3d模式 1的模式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