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 Cable Studio中屏蔽层的问题?

楼主(2022-06-13):
    我要建立一根双绞线传输线,里边为一对双绞线,外边有一个屏蔽层,但是我找不到cable studio中加屏蔽层的方法,请高手指教。

网友:
    我知道同轴电缆的可以设置各种屏蔽层,但是双绞线模型里我实在是找不到关于屏蔽层的设置,我只找到了对绝缘体的设置

网友:
    建立Cable Group,是可以自己建立想建立的任何电缆形式的。
默认的双绞线是不能改出来屏蔽层的,你得新建一个或者把这个默认的双绞线复制到Cable Group里面再去修改。

网友:
    前面说的对,新建一个cable group,就在线缆库的最后一个,然后在里边添加一个双绞线线缆,就可以设置screen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