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神关于导入dxf的问题

楼主(2022-06-13):
如题,导入dxf之后显示导入完成未发现错误,但是在pcb里找不到我导入的形状,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看下你导入的DXF在哪个层,打开DXF那个层看下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你导入的DXF在哪个层,打开DXF那个层看下有没有

打开了的,换个单位又能导进来,mm就导进来看不到,很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开了的,换个单位又能导进来,mm就导进来看不到,很奇怪

导入DXF的时候选择的单位一定要和DXF的单位一致,否则导入的DXF会放大或者缩小

网友:
结构工程师导出的单位与实际不符,所以你选mm时会缩小,你放大下界面看是否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