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39 三角函数芯片 在哪个仿真软件中存在?Multisim、Pspice、EWB5.12?

楼主(2022-06-13):
AD639 三角函数芯片 在哪个仿真软件中存在?Multisim、Pspice、EWB5.12?

网友:
PSpice如果没有现成的器件仿真模型,可以在器件官方网站上去找,一般像TI、ADI这些都是有的。下载模型后通过Model Editor导入就可以使用了,只是自己导入的模型在仿真设置中需要制定存放路径,否则仿真时会报错。至于Multisim,我没有用过,但肯定也是能够自行导入模型的。我查了一下,你说的这款芯片是ADI的,不过已经停产了,如果是应用的话还是换一款替代的产品吧。

网友:
楼上说的很不错的

网友:
想看看大佬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