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ADS 9.5怎么拼板和怎么添加工艺边?

楼主(2022-06-13):
请问pads 9.5怎么拼板和怎么添加工艺边?

网友:
同问,我们以前用CAD做好再导,这个真心不会啊。

网友:
从来不在PADS拼板的路过。顺便告知一下,我是直接画出拼板图形后就可以的。工艺边直接加在drill drawing层。拼板图形也是画在这一层的。用2D线画的。

网友:
PADS可以拼版,不过我一般都拼不一样的板。

网友:
一般都不建议用PADS软件进行拼板,这方面确实不太好。拼板可以采用添加复用模块的方式来实现。

网友:
可以在CAM350中拼版,用pads拼版同一块板拼很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