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板钻孔主要做些什么工作?

楼主(2022-06-13):
FPC板钻孔主要做些什么工作?

网友:
钻孔目的:双面或多层板为使不同层面的上下线路导通而以镀通孔的方式实现连接,在镀通孔工艺前须先钻孔以利於后续沉镀铜。

网友:
1.钻孔程序制作,如果是现场作业者跳过这一步。
2.程序转档,因为使用钻孔机进行钻孔。
3.依照程式也就是钻孔的大小,选择刀头尺寸,装入钻孔机,也就是nc机器。
4.将fpc用垫板,一般都是电木板,包好,像甲板一样给他夹起来。
5.用铆钉机把夹起来的板子彻底固定住,不让fpc在电木板内移动。
6.放入钻孔机,一般使用胶带粘住。
7.将机器盖子放下。
8.启动机器和相关程式,钻孔开始。
注意要先做首件1张,以免全都报废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