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P工艺优缺点都有哪些?

楼主(2022-06-13):
OSP工艺优缺点都有哪些?0 Y8 Q' K- d: X5 p' D

网友:
    最大的优点就是成本低

网友:
    缺点很多,优点就是2楼说的。

网友:
    2楼说的优点外,还有和喷锡比较焊盘表面要平整,缺点就是 OSP在一些板卡类的上面是不能用的 比如金手指 ,接触靠压力触及的元件,有压接孔的最好也不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