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S管做电子开关电路

楼主(2022-06-13):
单片机输出4.2V电平,控制另一路4.2V电压的通断(其实是为了降低单片机外部电路的功耗)。希望MOS管上的s、d极导通压降尽量小,且g为低电平时导通,g为高电平时截止。请大家帮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看看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1、P型场效应管应从S极输入、D极输出,你把输入和输出弄反了。
2、那个R23,应接在S、G之间,而不是接在G、D之间。R23是泄放电阻,当控制信后从0到1时,迅速将加在G极的负压释放,保证有效关断。就算你标错那个OUT,在S极输入、D极输出,你哪个R23就会使管子导通。除非EN FANG有个正压输入加到G极上,否则电路就不会关闭。

网友:
电路错了,PMOS你还D入S出?也就是说,S和D反了,调过来就对了。这个电路很常用,类似于PNP型三极管,对P三极管来说,E接电源入,C接控制输出,同理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