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效分析时要回答的问题

楼主(2022-06-13):
失效分析时要回答的问题,给点方向

断裂的先后次序确定了吗?
如果失效涉及开裂或断裂,那么起点确定了吗?
裂纹起源于表面还是表面以下?
开裂是否于应力集中源有关?
出现的裂纹有多长?载荷有多大?
加载类型:静态、循环或间断?
断裂机理是什么?
断裂时的大概工作温度是多少?
是温度造成的吗?是磨损造成的?是腐蚀组成的吗?是那种类型的腐蚀?
使用了合适的材料吗?材料质量符合标准吗?
材料的机械性能符合标准吗?坏零件是否经过适当的热处理?坏零件是否制造正确?零件的安装正确吗?零件在使用过程中经过修理吗?修理是否正确?
零件是否经过适当的跑合?能修改零件设计以防止类似的事故吗?
目前正在使用的同样零件也可能出现事故吗?如何才能防止呢?

网友A:
    一次又一次灵魂暴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次又一次灵魂暴击

确实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