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你要知道的东西

楼主(2022-06-13):
IGBT如何选型
1、IGBT额定电压的选择
三相380V输入电压经过整流和滤波后,直流母线电压的最大值:在开关工作的条件下,IGBT的额定电压一般要求高于直流母线电压的两倍,根据IGBT规格的电压等级,选择1200V电压等级的IGBT。
2、IGBT额定电流的选择
以30kW变频器为例,负载电流约为79A,由于负载电气启动或加速时,电流过载,一般要求1分钟的时间内,承受1.5倍的过流,择最大负载电流约为119A ,建议选择150A电流等级的IGBT。
3、IGBT开关参数的选择
变频器的开关频率一般小于10kHZ,而在实际工作的过程中,IGBT的通态损耗所占比重比较大,建议选择低通态型IGBT。
影响IGBT可靠性因素

1)栅电压

IGBT工作时,必须有正向栅电压,常用的栅驱动电压值为15~187,最高用到20V, 而棚电压与栅极电阻Rg有很大关系,在设计IGBT驱动电路时, 参考IGBT Datasheet中的额定Rg值,设计合适驱动参数,保证合理正向栅电压。因为IGBT的工作状态与正向棚电有很大关系,正向栅电压越高,开通损耗越小,正向压降也越小。
2)Miller效应
为了降低Miller效的影响,在IGBT栅驱动电路中采用改进措施:(1)开通和关断采用不同栅电阻Rg,ON和Rg,off,确保IGBT的有效开通和关断;(2)栅源间加电容c,对Miller效应产生的电压进行能量泄放;(3)关断时加负栅压。在实际设计中,采用三者合理组合,对改进Mille r效的效果更佳。

IGBT使用注意事项
(1)操作过程中要佩戴防静电手环;
(2)尽量不要用手触摸驱动端子部分,当必须要触摸模块端子时,要先将人体或衣服上的静电用大电阻接地进行放电后,再触摸;
(3)IGBT模块驱动端子上的黑色海绵是防静电材料,用户用接插件引线时取下防静电材料立即插上引线;
(4)在焊接作业时,设备容易引起静电的产生,为了防止静电的产生,请先将设备处于良好的接地状态下。
IGBT如何保管

1、一般保存IGBT模块的场所,应保持常温常湿状态,不应偏离太大。常温的规定为5℃~35℃,常湿的规定为45%~75%。在冬天特别干燥的地区,需要加湿机加湿。

2、尽量远离有腐蚀性气或灰尘较多的场合。
3、在温度发生急剧变化的场所IGBT模块表面可能有结露水的现象,因此IGBT模块应放在温度变化较小的地方。
4、IGBT模块在未投入生产时不要裸露放置,防止端子氧化情况的发生。

网友:
    静电手环要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