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Gbps高速PCB设计要点,欢迎补充指正

楼主(2022-06-13):
看过一篇文章做的如下笔记:(当然,自己也做过56Gbps交换机,认可文章所写)
56Gbps高速交换机serdes PCB设计要点:
1.采用超低损板材,如M7N等
2.叠层以最优为准:高速信号及电源参考完整地平面。
3.为了减少tx对rx信号的影响,将tx信号走在靠上层采用背钻处理,rx走在靠下层
4.为减少信号stub,可以采用深微孔替代盲孔,可以降低成本,减少工期,切记深微孔直径:深度=1:1
5.高速信号采用10度走线,降低玻纤效应带了的阻抗不连续
6.过孔优化所有层反焊盘,降低过孔容性
7.采用盘中孔,工艺树脂塞孔+电镀填平方式,减少一些fanout带来的阻抗不连续
8.背钻孔可以使用d+6mil,保证到其他信号的安全间距,不让信号跨分割
9.耦合电容相邻层挖空隔层参考gnd,优化电容焊盘阻抗
10.差分对np+-1mil,组内差分对间距35mil以上,换层伴随地孔最少2个。避免TX和RX同层处理
11.线长要求, 根据实际损耗要求,SI仿真配合,计算出PCB衰减dB
12.差分线宽尽量不要太细,如果能计算出阻抗,建议5mil+最好,避免衰减大。
13.差分间距松耦合,紧耦合,1.5倍线宽,哪种比较好?

网友A:
    如果用的是超低损板材,如M7N等,无需采用10度走线了

网友B:
    深微孔 是什么?能说一下吗?

网友C:
    为什么有的0201电容没有在top或者bot层直接连接,而是换层用内层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的是超低损板材,如M7N等,无需采用10度走线了

    好意见,一般10度走线需要取决于板材的玻纤布大小,假如玻纤布足够小,其实没必要的。M7N确实没有仔细研究过。还有一种思路就是,可以选用两种玻纤布叠一起的方式,这样可以降低他的宽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深微孔 是什么?能说一下吗?

可以网上搜索一下skip via,这个是机械孔钻完后剩余部分貌似用激光或者一些化学药水,腐蚀掉剩余残pp,
不需要像盲孔一样两次压合,可能解释的不太对,我大概理解是这样,板厂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有的0201电容没有在top或者bot层直接连接,而是换层用内层连接

高速信号走内层还是优先考虑EMC影响,阻抗好控制。

网友:
    补充一些,过孔尽量小,走线在过孔两端,减小stub。差分线阻抗控制+/-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