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探头的参数问题

楼主(2022-06-13):
直流电流探头有两种类型,一种特定的探头类型称为分芯探头。这种探头的线圈放置在一个U形芯上,铁氧体滑块覆盖在U形芯的顶部,其优点是铁氧体滑块可以收缩,就可以很容易地夹在导线上测量电流。测量完成后,滑块可以收缩,探头可以移动到其他导线上。另一个探头是实心电流转换器。这些电流转换器完全缠绕在被测导线上。因此,在安装这些转换器之前,有必要断开已测试的导线,将导线穿过转换器,然后将导线重新连接到电路。实芯探头的主要优点是体积非常小,频率响应非常快,可以测量快速低幅的电流脉冲和交流信号。分裂芯探头是一种常见的探头类型,可分为AC型和AC/DC型。直流电流探头测量电子在导线中移动时产生的磁场。在探头的量程规格范围内,导线周围的磁通场转换成线性电压输出,可在示波器或其他测量仪器上显示和分析。
示波器上的通道输入菜单里有探头比功能一项,所选的项必须与探头一致,这样读数才会准确。譬如:用10:1电压探头,在此菜单上也要选10:1。
在1mA/mV情况下:LF3dB≈8.5kHzTC≈18μs在1mA/mV转换比例下探头带宽8.5KHz上升时间18uS这俩个是示波器系统中的重要参数:上升时间和带宽,带宽是指测试系统幅频相应曲线中随着输入信号频率的增加,幅度衰减到3dB(70.7%)时的频率点到直流之一段通带频率,你买探头的话首先要看最大量程是否足够,再看频率是不是在可测范围,在看精度是否满足,当然接口也要匹配
在1mA/mV情况下(精度):LF3dB≈8.5kHz->低通滤波器3dB带宽8.5KHzTC≈18μs延迟18us
电压探头是测电压信号用的,输出为电压值电流探头是测电流参数用的,输出为电流值高级示波器有专门的电源分析软件,分析电源的各项性能参数,是电源研发人员的最佳助手,可以高效辅助研发人员的工作电源分成许多不同的类型和规格,包括传统线性电源到高效的开关电源(SMPS)。所有这些电源都面临着复杂的动态工作环境。

网友:
使用时需要注意哪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