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短接36V,时间60分钟,串口新品不坏,如何做到?

楼主(2022-06-13):
各位大神:
       电路板上的连接器上有RS422、RS485、RS232的串口,有个试验项,短接36V,60分钟,芯片不能坏。该如何防护,或者有没有这3中芯片的选型推荐?谢谢

网友A:
可以采用PTC+稳压管的方案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采用PTC+稳压管的方案实现;

嗯嗯,谢谢回复,我上午也问了一家防护器件供应商,他们推了说用PTC,我就想到了PTC要再加一个稳压管。我现在有个疑虑,这个PTC防护要用在货车上,在车载环境下,可靠性、寿命有没有保障?

楼主(2022-07-14):
引用 网友A:
可以采用PTC+稳压管的方案实现;

我现在用PPTC (1.5A/33V  Trip current (A):8A   F1812  SMD  SMD1812P075TF/33)+ TVS(SMBJ6.5CA),在一块电路板上验证过了485接口,可以防护的;
485、422、232都用这种防护方案,现在已经发出制版了,后面实测了,我再更新结论。

楼主(2022-09-26):
各位大侠,我用PPTC (1.5A/33V  Trip current (A):8A   F1812  SMD  SMD1812P075TF/33)+ TVS(SMBJ6.5CA),在新做的一批电路板上验证过了485、422、232接口,都是可以防护的;PPTC 在短路瞬间阻抗变大,我算了下570欧姆的样子,TVS钳位电压在10V左右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