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通道输出DAC/MS5221参数与应用

楼主(2022-06-13):
MS5221描述
MS5221/5221M是一款12bit单通道输出的电压型DAC,接口采用三线串口模式,可以兼容TMS320、SPI、QSPI和Microwire串口。MS5221/5221M数据有16bit,包括控制字节,和12bitDAC数据。MS5221/5221M电源范围是2.7V到5.5V。内部集成电阻串分压输出接到一个AB类输出、轨到轨输出放大器,其增益是6dB放大输出,输出驱动放大器提高了稳定性且降低了建立时间。
MS5221 采用 SOP8 封装,MS5221M 采用 MSOP8 封装。
主要特点
12bit 精度
可编程建立时间 3us 或 9us
兼容 TMS320,SPI,QSPI 和 Microwire 接口
内部上电复位
集成 REF 缓冲器
输出范围是 2 倍的基准电压
对温度不敏感
软件、硬件 Power down
电源电压:2.7V5.5V
应用
数字伺服系统控制
数字补偿和增益调节
工业过程控制
机械和移动控制设备
大容量存储设备
封装图

管脚图

管脚说明图

内部框图

极限参数

应用说明
MS5221/5221M 是一个 12bit 单电源的数模转换器,其架构采用电阻阵列结构,集成了串行接口、速率和关断逻辑控制、基准输入缓冲器、电阻串和输出轨到轨放大器。
输出电压可以表示为:

D 代表输入的数字量。
串行接口
器件在 FS 的下降沿开始按位输入数据(开始为高电平有效),在 16bit 都被转移后或 FS 变高时,内部 DAC 更新对应的输出电平。
数据格式
MS5221/5221M 的数据字有两部分构成:控制位(D15D12)和数字数据(D11D0)。

SPD:速率控制,1 为快速模式,0 为慢速模式;
PWR:功耗控制,1 为关断模式,0 为正常工作模式;
电源供电旁路和地管理
为了提高系统性能,PCB 设计时应将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别接不同的地连接层,两个地板面应在系统的低阻抗节点处连接在一起。最好将 DAC 的 AGND 连到系统的模拟地,以确保模拟地电流能够很好的管理,且模拟地连接线的的压降可忽略。
芯片电源和地之间应接 0.1uF 的陶瓷去耦电容,且安装在离芯片尽可能近的地方。使用磁环可进一步将系统的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分开。

网友A:
参数看着还可以,不知是否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看着还可以,不知是否好用

怎么联系你 可以拿样品测试一下微信180 2531 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