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封装向导问题

楼主(2022-06-13):
    QFN用向导制作时,1脚焊盘自动旋转了90°度,不知哪里问题,默认像2脚一样横着,详情见下面图片

网友:
    没有图片哦

网友:
    查看pin1的管脚属性是否旋转90度,修改属性即可

楼主:
    向导制作时更改哪里设置可以解决

网友:
    图都没有 懂的和不懂的都沉默了